发财
欧姆龙CJ2M/H系列用的CF卡必须得是欧姆龙的吗?那位有经验?谢谢!

楼主(2017-02-22):
各位大神们!好!问题见标题!
各位能否指点一下
CF用于收集生产数据!

网友A:
是歐姆龍的。

网友B:
用过其它的标准CF卡,没问题的,只是容量不要太大
下载积分:+1(kiwso) 真诚感谢!

网友C:
其他品牌可以用。

网友D(2017-09-08):
关键点是只支持fat16格式,所以2g以下的卡没问题,2g以上的卡用diskgennis分个2g以内的区。

网友E:
其他品牌也可以

网友F(2017-10-19):
试过市面上的64m,256m,512m都可以,建议采用256m

网友G:
建议用欧姆龙自己的CF卡
使用其它的,出了问题,就无法查清楚原因了

QQ:1121930977

网友H:
其他品牌可以.

网友I(2017-12-03):
用过其它的标准CF卡,没问题的,只是容量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