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FX3U控制三个伺服的程序

楼主(2017-02-22):
本人想用三菱FX3U控制一台三轴XYZ的设备,伺服电机的,求哪位能给个程序学习下,跪谢!

网友A:
这个FX3U本体不能插补控制,只能独立控制3轴

楼主:
一楼兄弟,你说的独立是指它不能两个轴或者三个轴一起运动吗?有这方面的接线图和程序吗?小弟诚心求教,不甚感谢!

网友B:
可以三轴同动.

网友C:
就写一个I脉冲输出指令如:PLSY D100 K0 Y0 , PLSY D101 K0 Y1 , PLSY D102 K0 Y2 3U的PLC带三轴输出需选MT型PLC D100为频率 K0也可为K1000 ,K2000等 还可为D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