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2):
求助,本人没有用过绝对式伺服,现有一设备一个轴上挂着两个绝对式伺服,伺服该如何回原?PLC为三菱LD77MS4,伺服为三菱J4的伺服.谢谢!!!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A:
是绝对式编码器吗?如果是那就是没有原点,你想设置那个位置为原点它就是原点!
是绝对式的编码器,由于没有使用过绝对式编码器,可以加Q指导下不,可以交学费学习。
  • 下载积分:+3(吴工2014)

网友B(2017-04-17):
    楼上的,你说的那个也叫原点好不好,相对编码器和绝对编码器回零做法一样,只不过相对编码器断电之后零点就会丢失,开机需要重新寻找,绝对编码器断电后零点不会丢失,下次开机可以不需要回零。具体要求根据机器的工艺来做!

网友C:
    你这系统做成功开了吗?求交流一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回原點後加Z像脈波檢出零點訊號
    則不會跑掉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首次安装机械!需要找原点,这该怎么回?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E:
    那你每次开机都要回一下原点吧
    QQ:611369538

楼主:
    绝对值的,只需第一次安装回一次即可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F:
    什么叫    一个轴上挂着两个绝对式伺服?
    一条很长梁,两个伺服一前一后驱动(可以比作高铁,现在的高铁都是有几个动力同时驱动的)

网友G:
    LDMS4里有几种回原点方式,根据自己的需要选用一种。绝对值伺服也有可能遇到机械碰撞或者掉电池的情况,也需要重复回原点的 。
    现在就是不知道用哪一种回原方式,望指点下。谢谢!
  • 下载积分:+5(吴工2014)

网友H:
    见过,但是不知道自己理解得对不对。比如旋转的轴,S轴,它是没有原点感应器的,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可以把它的任何位置设为0,然后从该店开始参考。有电池来保存原点的位置。但是每次开机的时候,回零,直接回到0的坐标位。X Y Z,轴也一样,只要控制器不报警需要回归绝对式原点,开机都没事,ROBOT只是回到0坐标位。

网友G:
    不了解实际情况,打几个比方。1,假如有个机械基准,那就可以在断电的时候把电机旋到一个固定位置,然后按1楼说的,将当前位置设零点;2,4楼说的,用传感器+Z向脉冲的方式,这个准确度很高;3,或者觉得方式2比较慢,而且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自己组合回零方式,例如JOG运行找传感器的上升沿信号,然后,将当前位置置零。

网友I:
应是绝对回转式编码器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