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2):
在自动运行时,需要调节其它气缸,切换到手动状态,按触摸屏键,这样是否要求所有气缸都能动?如果有气缸在自动时候置位了,怎么让它再动作?
还是一定要退出自动才能手动了?

网友A:
老大,您的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B:
你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建议你多看看PLC的编程手册,我推荐你看看三菱的FX编程手册,有一个外围设备指令,叫初始化状态指令:IST指令,它能帮您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谢谢您!

网友C:
逻辑思路问题 ,跟指令也没有关系。就是个自动化设备的  手动 半自动 全自动 之间的切换问题,可以在运行过程中随意切换

网友D:
3楼说的对,点赞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个人观点:
半自动和全自动可以随便切换;
手动和自动切换时要把主要的动作;
设备操作人员的习惯和思路各异;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安全第一。
还看看兄弟们的意见

楼主:
上面的都是新手没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如果在跑自动时,不退出自动,切换到手动状态,所有的气缸都可以动么,比如某个气缸已经置位,让它复位一下,调机用,在让它恢复置位,继读自动运行

网友F:
你自己问题说的模糊,还说别人是新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在跑自动时,不退出自动,切换到手动状态,所有的气缸都可以动么,比如某个气缸已经置位,让它复位一下,调机用,在让它恢复置位,继读自动运行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自动跑一半的时候   停下来 保持这个状态 可以手动操作任意的气缸   操作完之后  按自动  继续往下走接下去的动作  方便调试 故障排除

楼主:
是这个意思,你们一般这样做么

网友C:
自动化  设备都这样  不然调死人

网友G:
逻辑问题而已,在程序里倒腾倒腾就可以了!比如气缸输出点Y0,自动状态下M1为Y0,手动状态下M2为Y0,这样在输出下通过自动手动条件控制是M1还是M2来控制Y0。

网友H:
有点糊,管它手、自动依据客户需求吧!

网友I:
楼主是新手,却说别人是新手。这样的心态没有人帮你的哦。

网友J:
客户喜欢就好。

网友K:
新手问的问题那肯定是不怎么合套路了。看的人都着急。摸不着头脑。如何准确地提问题也是一种技能。有问题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自己说的别人看不懂。事倍功半。

网友L:
有人弄懂了

网友M:
确实模糊,感觉看到了一个假问题。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