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五只脚的按钮

楼主(2017-02-22):
求解一个有五只脚的按钮带灯,左右有正负24v那个标负的是接外接负-24还是要接plc的com?

网友A:
能上个图片看看吗

网友B:
这要看你怎么用这只带指示灯的开关

网友C:
是不是指示灯有2个脚,另外3各常开、常闭、公共端。

网友D:
用萬用表測量一下就知道了,阻值有100多到1K 的兩腳是燈,有正反之分的且正向不通,的也是指示燈。其他的腳就好辦了。

网友E:
常开常闭不可能,可能是源型或者漏型接法的问题!
QQ:569456723

网友F:
求解一个有五只脚的按钮带灯,左右有正负24v那个标负的是接外接负-24还是要接plc的com?
标24V的应该是灯脚,左右有正负24v那个标负的应该接24V电源负端。

网友G:
+ -接灯 COM NO NC是按钮常开常闭公共端

网友H:
这种东西见多了。就是普通的带邓的按钮,安装φ16的。左是灯的0V,右是24V,中间那排是com (公共端 ,no常开 ,nc常闭。
一般接法。灯这里接0V接Y,24V接P24V, com接0V,常开,常闭这边接X。主要看你怎么用触点。

网友I:
8楼说的对,看你怎么用这个灯,NO...NC和com之间是输入用的,灯看你是要按下去就亮,还是要反映某个输出点的状态!

网友J:
8楼正解!

网友K:
24V 0V COM NO NC 这样的吗?

网友L:
这要看你具体电路了,-就是负,+就是正。你plc是那种?com不一定就是负。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M:
两脚平行的接指示灯,三个脚在一条直线上的分别是公共点C,常开点NO,常闭点NC

网友H:
大家帮忙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