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3):
我们用的是FX3U的PLC,遇到把程序写入PLC里面,写入的时候内存也是清除了的。然后电脑里的程序与PLC里面的程序校验,却发现不一致。
电源重启也试过,内存清除了重新写入也试过,还是不一致,问了三菱技术支持说没有遇到过不知道。请问哪位高手遇到过没有,或是有解决的办法,十分感谢!

网友A:
写入的时候选中全部试一下。
积极回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的时候选中全部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感谢解答。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哪位高手遇到过呢。

网友B:
你用GX WORK2或\Gppw寫才會~在線寫通常只有一小段會寫入
你要含所有參數寫入才會一致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GX WORK2或\Gppw寫才會~在線寫通常只有一小段會寫入
你要含所有參數寫入才會一致

这样也试过的,也不行。我把PLC的内存全部清除了,写入全部参数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你有EPRROM嗎<<<??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此台PLC是否為假貨??

网友D(2017-10-01):
我也遇到这样情况,大神们指点一下啊,感谢!!

网友E:
是否破解读出来的程序,如 果是的我遇到过

网友F:
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G: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H:
你程序可能有写错误的地方,仔细检查下,我以前接手别人案子时,就遇到这个情况的!或者是写的超行了,你在程序看不出来,你灌进去之后,在读出来就发现程序少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程序可能有写错误的地方,仔细检查下,我以前接手别人案子时,就遇到这个情况的!或者是写的超行了,你在程序看不出来,你灌进去之后,在读出来就发现程序少了!

  对,我也碰到过,后来检查出是程序问题。建义仔细检查程序

网友J:
暂时没遇到此问题,不过可以从检查程序开始,看是否有转换不了的程序~~~~~~~~~~~~~~~
海纳百川

网友K:
引用楼主gdj-gdj于2017-02-23 10:02发表的 三菱FX3U的PLC程序校验不一致。 :
我们用的是FX3U的PLC,遇到把程序写入PLC里面,写入的时候内存也是清除了的。然后电脑里的程序与PLC里面的程序校验,却发现不一致。
电源重启也试过,内存清除了重新写入也试过,还是不一致,问了三菱技术支持说没有遇到过不知道。请问哪位高手遇到过没有,或是有解决的办法,十分感谢!

其他不要勾选;就勾选程序写入;再校验程序看看;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