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电子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7-02-23):
(无正文)

网友A:
有不清元件上的字符,应该是电容

网友B:
大的是电解电容,小的是瓷介电容。

网友C:
大的也可能是二极管呦

网友D:
大的电解电容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E:
右下角是钽电容,和普通电容不一样的,有标记的是正极.

网友F:
四个脚是光耦

网友G:
小的是电容,大的看不清楚!如果是两个脚,还是电容的!

网友H:
大的叫钽电容

网友I:
都是电容。

网友J:
小的是瓷介电容,大的是电解电容。

网友K:
右边透明的是发光二极管,顶上外表是金属的是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