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7-02-23):
各位,用台达ES2控制伺服电机,用DZRN指令回零,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伺服电机在回零的过程中如果突然停电的话(PLC和伺服电机的电都突然停掉),再开机上电继续执行回零DZRN指令会出现死机状态,各位有遇见过这种问题吗?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
PLC还有死机的吗?楼主你确定?

楼主:
不确定,但是确实回零不好用了,伺服电机也不能转了

网友B:
上接线图和程序,大家参考下。
伺服断电后坚持的时间比PLC长点,是不是这里导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