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怎么把程序下载到西门子触摸屏上

楼主(2017-02-23):
用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编程软件怎么把程序下载到西门子SMart 1000IE触摸屏上

网友A:
看说明书和教材。

网友B:
上面一排图标,中间有个下载图标,WinCC flexible 2008 只有SP4版本才支持SMART的屏,要注意,我用的是WinCC flexible SMART V3,SMART屏的专用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