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40MR与FX3U-1GP

楼主(2017-02-23):
各位大仙,三菱的FX3GA-40MR可以扩展FX3U-1PG定位模块吗,在三菱网站的在线选型找不到定位哪项呢。
附图:

网友A:
选型软件说不让连接。实际使用的确有人连接过。和FX3U一样的编程法。

楼主:
以前没连过定位模块,拿不定,所以上坛子来问一问

网友B:
最好用3U

网友C:
3U的肯定可以。。我用过,3GA不知道行不行,你打三菱客服问一下就行了,三菱客服态度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