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求助 直接给变频器供直流电可以正常使用吗

楼主(2017-02-23):
变频器使用求助 直接给变频器供直流电可以正常使用吗(工作环境没有交流电源)

网友A:
只要电压合适,容量足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为什么要用直流啊?

网友C:
要看具体什么变频器,有的变频器支持直流总线供电,有的变频器有输入三相交流电源检测电路,输入电压异常(如缺相等)会报警,这种情况就不能用。

网友D:
有直流母线端子的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E:
没交流可以增加一个交直流变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