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3):
不知道大家做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我个人是去年开始用EPLAN来做电气原理图。
由于一直以来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摸索所以不知道在画电路原理图时有什么标准和要求,
电气原理图大伙都分几部分来做:
我个人习惯一份完整电路包括一下7项:
1:项目简介
2:设备装箱清单
3:设备外观图
4:电箱底板电器布局图
5:主回路原理图
6:控制回路原理图
7:电气图

端子清单和端子排布图不知要不要做
崇拜高手

楼主:
没人分享下吗?电路图应该怎么做才算是标准的呢
崇拜高手

网友A:
我也是一直自己摸索,谢楼主分享学习
相互学习,感觉自己一个人摸索成长太慢了。希望能有机会学习到前辈们的经验

网友B:
在吧端子清单,端子不嫌,最后线径大小,基本就齐了,但是一般我很少见过这个齐的图纸
单机这样做没有问题,但是一条生产线这样做是不是不行呢

网友C:
端子清单和端子排布图要看设备的大小,如果端子特别多,要画的,且端子排要分段编号,这样方便安装接线,也方便设备以后的维修!!
是否是把每段的端子编号(如X1、X2),那每个端子所接的线和信号是否需要画出来呢?

网友D:
很好看,问一下你那个装箱图的部件可否发一份。
装箱图的部件是我一个一个做的,没有在网上找到。我自己也在找

网友E:
我也查找过电路图标准绘图,至今没结果,发现各项业的标准有差别,有些图型和符号都同。
我也见过画电路图的好几个版本,有些图纸习惯把一些线路都集中在一张图纸上画(不过这样线路我觉得会显得有点难找),另外一种是把一台设备分成几部分来做电路的。因为大项目我没有做过,不知道大项目的图纸怎么出

网友F:
请指教。
附件: fenxiang.zip (349 K) 下载次数:28

网友G:
楼主可否把EPLAN的图档发给我参考一下?我都不知道怎么入手
哪个图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