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3):
CQM1H 传了程序,但是不能工作,参数不对,怎么才能把参数一起传进PLC中?谢谢!

网友A:
见图,选择传送到PLC就行了。设置为行模式 。

网友B:
在後打勾。把程序編譯成CQM1H選對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图,选择传送到PLC就行了。设置为行模式 。
[attachment=166527]

原来PLC的参数也是可以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