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d8064 里面数值是6402

楼主(2017-02-23):
fx2n 32mr plc 每次上电都把错误,输入一次程序就没事,在上电又出同样问题。根据错误代码说是参数设置有问题,也没有解决问题,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毛病,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PLC换个电池再说吧。

网友B:
三楼说得对应该是电池的电压低了,电池报警灯亮啦。
下载积分:+1(18306677573)

网友C:
换电池就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筒子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