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下的夜

楼主(2017-02-23):
就是这个程序啦
x15接通了,x7也通断过来,C245却没有计数,GX Works2和三菱Developer.8.86都试过仿真都不行,拜求哪位大侠指点指点,
wuzhishou

网友A:
     看看手册吧。高数计数器只能用前面的6个输入点
月下的夜

楼主:
恩恩,我查了书籍,x7只能用作启动信号,但是反复通断X2也不行,好奇怪呀
wuzhishou

网友A:
这个是计数脉冲的,仿真这个试验还真没试过
  • 下载积分:+1(13703043786) 谢谢解决问题

网友B:
    三菱的FX系列手册上有明确说明,仿真不支持高速计数,定位等特殊指令。
  • 下载积分:+1(13703043786) 解决问题了

    月下的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计数脉冲的,仿真这个试验还真没试过

    谢谢,大侠
    月下的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FX系列手册上有明确说明,仿真不支持高速计数,定位等特殊指令。
    非常感谢大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