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4):
用的是FX5U的PLC   , 比如输入端口X0设置为上升沿中断,那么它对应的中断指针编号是多少?或者说在哪里给它分配一个指定的中断指针???
keven1

网友A:
i0对应x0,其他类推!

FX5U的文档里没有写,在iQ-R的文档有写!
我用的也是I0,但是中断程序没有被执行,使用了EI指令使能中断,在CPU模块参数里的高速I/O端口设置了X0为“中断(上升沿)”。SD1400寄存器的状态也为#FF,但是中断程序就是没有被执行。不知道为什么。
SM8050的状态始终为OFF,SM8170的状态也是OFF,在触发X0产生上升沿的时候,也没有变化。

楼主:
我用的也是I0,但是中断程序没有被执行,使用了EI指令使能中断,在CPU模块参数里的高速I/O端口设置了X0为“中断(上升沿)”。SD1400寄存器的状态也为#FF,但是中断程序就是没有被执行。不知道为什么。
SM8050的状态始终为OFF,SM8170的状态也是OFF,在触发X0产生上升沿的时候,也没有变化。

网友B(2017-11-13):
和楼上情况一样,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