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5U PLC 做SLMP 通讯求大神指点。最好有范例

楼主(2017-02-24):
三菱5U PLC 做SLMP 通讯求大神指点。最好有范例。5台5U PLC 和维纶触摸屏做以太网通讯。

网友A(2017-09-21):
我也在研究,你搞出来了吗?

网友B:
不行的,当时打过400电话

网友C:
请问是一屏多机吗,如果是一块触摸屏通信多个PLC我就会,或者1机多屏。

网友C:
1屏1机,1屏多机,多屏多机。
下载积分:+10(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威纶只要IP不一样就好了。可以通过触屏在多机之间做数据交换。威纶通的扫描周期是200毫秒(多机之间的数据自动传送)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29067.html

网友D(2018-01-02):
好像没说什么SLMP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