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出现很诡异问题!!

楼主(2017-02-24):
我现在用信捷触摸屏通讯台达PLC,程序写进去后触摸屏可以控制PLC输出也可以设置参数就是读取不到参数一直显示5533 在程序里面可以看得都寄存器地址里面的参数是正常的!拿另外一台PLC试是可以读取到参数的!!为啥就读取不到参数呢?为啥?真搞不懂!!

网友A:
换个地址试试

网友B:
下载程式之前初始化一下PLC,或者如 楼上所说换个寄存器!

网友C:
曾经遇到假的PLC,千奇百怪的问题都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