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西门子通讯问题

楼主(2017-02-24):
大家好,我一个S7-200的主机,然后在网上买了一条USB转PPI电缆,通讯不上,提示通讯超时,或设备不支持。怎么解~~~~~~~~~~

网友A:
用正品电缆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电缆是否有问题,(USB转PPI线的质量不能保证,与西门子通讯时经常会出现各种问题),驱动是否安装成功?有正规编程电缆的话,一下就能通讯上,建议买正规电缆。

网友B:
SMART直接用以太网通讯,只需要设置IP地址,其他的也没什么,挺简单的

网友C:
我自己做的,呵呵

网友D:
一根网线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