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4):
这边一台控制器,两个驱动器,一个触摸屏。控制器和驱动器都是单独供电,控制器485接到驱动器1的485,然后再从驱动器1的485并到驱动器2的485,最后在从驱动器2 的485并到触摸屏的485。接法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频繁的两个驱动的485端口被烧,控制器和触摸屏485 没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

楼主:
没有人愿意出来讨论吗?按理说就四个,不应该要加电阻啊!

网友A:
与产品有关,可能要加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产品有关,可能要加限流电阻

这个我想过,也问过厂家,说不需要!

网友B:
实际加了看看效果,限流电阻又没几个钱,有些国产的东西保护没做好,通讯口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加了看看效果,限流电阻又没几个钱,有些国产的东西保护没做好,通讯口的保护

关键我用的驱动器是意大利的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我用的驱动器是意大利的货

意大利不排除有好东西(车类),但在电器控制上,我使用的感觉就是很烂。我有朋友说的一样,二战时德国帮打下的战地,自己都守不住。

网友D:
驱动器端口烧毁后电路板具体表现是什么?建议看下电路结构。

网友E:
西门子三菱好不好,都要求终端电阻,几分钱试试又不费劲,我觉得这东西除非用示波器检查才知道。

网友F:
線沒有鎖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三菱好不好,都要求终端电阻,几分钱试试又不费劲,我觉得这东西除非用示波器检查才知道。

终端电阻是为了匹配阻抗、抗干扰,和烧不烧没关系。485接口电路各家区别很大,有的是隔离电路,有采用ESD保护之类。总之烧不烧除了现场环境因素还和产品自身电路结构有关,曾遇到过多起S7-200通讯口烧坏,多数是烧485芯片和接口电阻

网友H:
有一家的485也总坏。后来接地后就好了。楼主可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大利不排除有好东西(车类),但在电器控制上,我使用的感觉就是很烂。我有朋友说的一样,二战时德国帮打下的战地,自己都守不住。

你说的很对,意大利也是烂货,几千块的东西,都不带光电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家的485也总坏。后来接地后就好了。楼主可参考一下。

这个可以考虑,我的想法是,如果不接地,没有回路啊,如果接地了,产生了回路,不是更容易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