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数值转换

楼主(2017-02-24):
三菱plc,怎么把十进制转换为二进制数,比如k5000转换为h13 h38?

网友A:
没有这样的转换指令,因为根本不需要转换

网友B:
BCD-BIN
例:——(BIN D0 D1)

网友C:
转成十六进制就好了 二进制数据太长了

网友D:
。。。。16位 转成2个8位而已 三菱有 WTOB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