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下面的要求,控制程序最好怎么写;

楼主(2017-02-24):
PLC在运行过程中,设备突然出现故障,要求立刻停止在当前状态;故障消除后,触发启动,程序继续从出现故障的地方执行;而不是再重新执行;这样的控制要求,用什么指令比较合适;希望大神们,踊跃给出宝贵意见;

网友A:
只要PLC不断电,应该使用中断吧?

网友B:
这不报警的暂停功能吗

网友C:
同意2楼对问题的定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不报警的暂停功能吗
请教这个功能的指令怎么写.

网友B:
立即暂停的功能,这个要自己写程序

网友E(2017-04-10):
这个 其实就是 编程的方法,80%的程序是 顺控程序; 应该用 步序编程法,实现 : 单步模式调试、自动连续、自动单周期、暂停等全部功能;至于 出了 什么样等级的 故障,需要 设备 怎么处理,根据上面,的状态 原则,就比较简单;

网友F:
来学习看看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G:
程序简单的话就用保持型辅助继电器来写,如果有气缸伺服的话,选用两位电磁阀和带刹车绝对式编码器的伺服马达

网友H:
6楼说的好!
这个 其实就是 编程的方法,80%的程序是 顺控程序; 应该用 步序编程法,实现 : 单步模式调试、自动连续、自动单周期、暂停等全部功能;至于 出了 什么样等级的 故障,需要 设备 怎么处理,根据上面,的状态 原则,就比较简单;

网友I:
来学习的,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