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PLC的高速计数器具体怎么使用?

楼主(2017-02-24):
如题;FX5UPLC的编程手册写得太简单了,也没有事例,
如3UPLC的指令 LD M10 C251 K1000; M10=ON启用高速计数器计数,=OFF停止高速计数器计数
LD M11 RST C251 ; M11高速计数器复位
用5UPLC怎么写?谢谢!

网友A(2017-04-25):
这个我也想知道,好像要高速计数器设置需要的通道,再在程序里用DHIOEN高速计数器指令定义开的通道,关的通道。在有DHMOV把高数计数器对应的寄存器数值传出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