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Q系列扩展的机架模块的RUN怎么不亮

楼主(2017-02-24):
做个小测试用,主机架一个电源一个CPU,扩展的机架一个电源一个模拟量模块Q68ADI,上电后,怎么扩展机架的Q68ADI的RUN指示灯不亮呢。我试过把模拟量模块安装到主机架的CPU后面是亮的。已经测试电源模块是好的,2个机架也是好的,那为什么扩展机架的Q68ADI模拟模块运行灯不亮呢,求指教。还需要设置东西吗?

网友A:
需要在硬件组态里面配置插槽位置的。

网友B:
配置参数有没设定好。
各模块插槽要设定安装的是什么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