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遇到奇怪的问题了,请大神赐教

楼主(2017-02-24):
PLC是FX1S的,控制一个简单的步进正反转,可就是电机速度不够快,要求电机每秒转三圈的速度,每次转两圈半就够了,但现在给的脉冲频率都2000了还是达不到,频率再加高电机就堵了,驱动器细分的是每圈400个脉冲,X15是导通后有足够时间再断开的,程序如下,求大神赐教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vx:xr16898989

网友A:
换一种指令!带加减速输出的脉冲指令就OK

网友B:
用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指令,如果速度达不到就把频率调高,步进没有用过,脉冲太少速度也会达不到。

网友C:
二楼说得对,用相对定位DDRVI指令

网友D:
驱动器细分的是每圈400个脉冲, 太小了容易堵转放大点加上加减速就好了。

网友E:
步进电机最好不要超过500转,你现在要求1800转,肯定堵转

网友F:
增加驱动细分电流,

楼主:
二楼说得对,用相对定位DDRVI指令
DDRVI, DDRVA PLSR 这些指令都试过,速度一样提不起来,每秒3圈,每分钟就是180圈啊,这个速度不高的啊
vx:xr16898989

网友A:
校对一下你那驱动器输出电流是否与电机搭配?
或者上电机与驱动器图片,把拔码处的图片也放上,

网友G:
楼主,细分400,没有变速器,那么每秒三圈,速度设定1200,转n圈设定脉冲就是n*400。
速度和脉冲数有没有搞反了

网友H:
你仔细阅读以下指令,你PLSY K2000 K1000 Y000中的K1000本来就是2圈半啊。

网友I:
多实验几种数据,比例拉开,相似的数据实验不出来效果

网友J:
没错 K1000/400=2.5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