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接近开关,谢谢!

楼主(2017-02-25):
一款接近开关,类似U型开关,型号为bs5-k2m,应该是三线式开关,有四个引脚,怎么确定 电源线和信号线。打电话问一代购,说你不是从我这买的,我问什么要告诉你,妈的,遇到这种人直接蒙逼了

网友A:
这种信号靠近引脚的地方一般都有引脚的标识的,很细微的,里看看有没有
没有的

网友B:
就四根线 一组一组试一试,一半最远的两个引脚是电源 24V 和0 V
剩下连个引脚是信号 NO NC

网友B:
另外你描述的U型开关,应该是光电开关,而不是接近开关

网友C:
在淘宝里输入型号,出来第一家卖家就有接线方式!显示是奥托尼克斯的光电型号!!

网友D:
在 引脚上有标识的 你仔细看看

网友E:
在U型,光电上贴的有型号标示 上面有线性说明的 再不行就在百度输型号找 或者去autonics 官网找

网友F:
上图说话
每天一点点

网友G:
兄弟,這是光電開關,上面有標示的,不必問。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一般是4根线,红,蓝,黑,棕、24V、0V,常开,常闭
如果没有红色的线一般棕色的是+极

网友J:
是光电开关,1+ 2控制端 3输出端 4-

网友K:
楼主可以上传个图来看看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网友L:
你说的可能是对射式光电开关。一般输入电源两根,输出信号两根,最好上张图就好判断了。

网友M:
棕 24v 蓝 0v 黑NO

网友N:
欧姆龙和奥托尼克斯都有这个型号的

网友O:
14楼正解,标准是棕+ 蓝- 黑NO

网友P:
是光电开关,1+ 2控制端 3输出端 4- 赞同
工控人加油

网友Q:
面对着引脚 24V,常开 常闭,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