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D4控制步进

楼主(2017-02-25):
使用QD75-D4控制雷赛步进,目前接线方式是 步进驱动器PUL+与DIR+ 接24V+, QD75-D4 CW-接步进驱动器的PUL-, CCW-接步进驱动器的DIR-。但电机只能一个方向选择。
QD75-D4软件内设定(WORS2软件)脉冲方式CW/CCW。记得QD75D是差动输出的,为何软件内可以选择脉冲+方向呢?即使我选择了脉冲+方向也是只能一个方向选择。试过将步进拆除用伺服可以运行,所以排除了程式及模组的问题了。应该还是接线的问题,求大师指导

楼主:
按照雷赛官网上的差动接法,CW+接DIR+,CW-接DIR-,CCW+接PUL+,CCW-接PUL- 就直接正反都不能转

网友A:
差动与单脉冲和双脉冲有什么关系

网友B:
QD75-D4是集电极输出

网友C:
D4为差动输出,P4才是集电极输出.
是不是步进不支持差动信号?

楼主:
雷赛说支持差动控制的,就是不能转。头疼

网友D:
步进驱动设置不对。
张扬

网友E:
设置为通过正转脉冲输出增加当前值

网友F:
雷赛的步进駆动器方向信号限流电阻烧了,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