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5):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做一条半自动生产线,生产线上有这些设备:自动开箱机,自动封箱机,滚筒流水线,旋转换面平台,机器人等的设备,这些设备都是外发做的。我要做一个电气总控,因为之前我们做过这些大项目,所以在这请教下家园里的大神,做这种设备是怎样的一个思路。我现在就只想到,控制这些机器的急停,复位,启动,报警,选型。然后就是总控设备和其他设备现在我想是用开关信号来进行信号交互,因为我没做过通讯,不过要做通讯也是可以的,不知道是以太网好一点还是485?求解。

网友A:
接几个 输入 输出 就好了  可以 主机这边   输入  一般接   运行中 设备故障  设备已急停   输出接  启动 停止

楼主:
多谢1楼的意见

网友B:
重新做个控制柜,整合一下就可以了,还要通信干嘛?一段一段的光电或开关信号衔接好就行!典型的流水线!

网友C:
一楼的可以顶上

网友D:
我们做过几台机器和几台机器人手臂相互协同工作,其中plc之间是485通讯,机器人手臂是经过点位控制即位元件控制,主机电箱的触摸屏也是经过485与其他机器连接的,我们的plc是永宏的一个品牌。
一统天下

网友D:
再加一点,如果不用485,只用点位控制其连接电线其电线很多。但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各个机器之间电器不是同一牌子指的是plc,所以只能用点位控制,不过应该不会很难,我是做自动化的,经常也这么干。
一统天下

网友E:
1技术协议可以要求外包设备使用同一种PLC,三菱或者西门子
2中央控制室布置一个柜子,让车间的设备联网进到中控室, 并且把各自的报警以及状态汇总显示到中控室的电脑上或者触摸屏也行
3中控室能启动停止任一车间设备

网友F:
485太慢,以太网,can,比较便宜而且快,很多设备直接用I/O就可以控制,有些设备涉及到一些数据就要通讯了

网友G:
你如果用的是三菱产品的话就用CC-LINK车间总线的方式也很不错。我们给一些大型企业做集中控制基本都是这样干的。

楼主:
小甘在这里统一回复: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