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5):
有个设备,要求如果工作场所异常断电(包括设备的供电在内),设备必须回到初始位置,离开工作区域。
在这种情况下,伺服驱动器、PLC应该都不能断电才能实现这个功能。有什么部件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
还是说需要选购一款专用的电源?哪位老师有这样电源的信息?
谢谢!麻烦了!

网友A:
加一个备用电源吧!

网友B:
选择一台功率足够大的UPS电源,我司用的是山特的产品!!

网友C:
添加个UPS 优化程序,添加外部断电转换UPS 设备伺服初始化,设备断电

网友D:
4楼的思路很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一台功率足够大的UPS电源,我司用的是山特的产品!!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的思路很值得借鉴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加个UPS 优化程序,添加外部断电转换UPS 设备伺服初始化,设备断电

太感谢了!请问有没有推荐的UPS品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