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5):
本人不才,我想建立一个按下去导通,弹起时断开的按钮,台达触摸屏,该怎么做呀?急呀!!拜托了!!

网友A:
复归按钮
学习不掉队

楼主:
你好!台达的没有这个啊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B:
保持型就好

网友C:
选择保持型

网友D:
向各位高手学习了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

他搞个保持型的。哎!另问大家,我用的台达触摸屏和台达plc连接,读取plc内部的时间,老显示问号,字设定为word  BCD格式的。急死了!拜托大家了!

网友B:
读取内部时间直接同步PLC时钟就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

他搞个保持型的。哎!另问大家,我用的台达触摸屏和台达plc连接,读取plc内部的时间,老显示问号,字设定为word  BCD格式的。急死了!拜托大家了!

我没用过台达PLC 但我知道 你需要转码才能读取PLC时间 另外有些PLC初始时间需要用电脑设定一次才会有时间。 首先你用电脑读取时间看看有没有, 如果有时间那就是你的HMI设置字格式不对

网友C:
可以用宏指令,以前遇到台达低端的PLC没有内部时间。我就用宏指令把HMI的内部时间发给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