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负值与0比较?求大神告知

楼主(2017-02-26):
输入+0显示错误,输入#0和&0,负值都大于0

网友A:
你用的是无符号的指令比较行不通,你可以用有符号的比较指令CPS,再用标识位,希望帮到你!

网友B:
换成有符号的比较,>S或<S
下载积分:+1(诸葛星痕)
下载积分:+1(w45062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