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找不到文件‘s7epasrv.exe’请确定文件名是否正确后,再试一次

楼主(2017-02-26):
之前别人用我的电脑连接过plc,连接上了,自己连接的时候设了好几遍参数也没弄好,我用的是win732位操作系统,用的V4.0 STEP 7 MicroWIN SP6,新手求教,请各位大神说的时候具体点,麻烦各位了,就差输进程序了!时间紧张,跪求!!!!!!!!!

网友A:
搜索一下电脑里的文件,看看是否真的没有提示的那个文件。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你的编程软件。
本论坛有分享的SP9的版本,建议用SP9的版本。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了,还是不行TAT

楼主:
电脑里确实没有那个s7epasrv.exe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