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伺服+光栅尺

楼主(2017-02-26):
目前有一台设备,希望通过光栅尺与伺服配合完成定位。这样的话,是光栅尺是走plc然后再控制伺服,还是光栅尺直接接到驱动器上?如果是走plc的话该是怎样的一个控制思路?是比较光栅尺与plc的脉冲值,偏离过大报警?还是直接补偿位置?求助。。。。

网友A:
应该伺服和光栅组成闭环控制

网友B:
我用过雷尼绍的光栅尺配合松下伺服和安川伺服使用,厂家过来安装调试的,说实话精度和伺服电机差不多,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不会达到像直线电机和数控机床那种精度。

网友C:
光栅尺跟PLC闭环,伺服本身就有闭环。

网友D:
你觉得光栅尺的精度有伺服的精度高吗??

网友E:
买个闭环控制的伺服应该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