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6):
哪位师傅有西门子s7-1200编程手册,最近刚接触西门子,急需这方面的资料,西门子学起来很费力,有什么技巧吗?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各位师傅了,还有,西门子s7-200和s7-1200编写程序有区别吗?还是都一样?

楼主:
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如何入门

网友A:
两个不一样,1200需要博图软件 编程,编程指令大部分和300PLC一样
  • 下载积分:+1(秋秋) 谢谢师傅,我的系统是xp ..
  •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如何入门

    师傅我的系统是xp系统,博途有办法安装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我的系统是xp系统,博途有办法安装吗

    换成WIN7系统就行了。相对来说,西门子破头软件对系统硬件配置要求略高。
  • 下载积分:+5(秋秋)

网友C:
    西门子技术论坛应该有你需要的资料
    http://www.ad.siemens.com.cn这是论坛网址
    如果是第一次接触西门子PLC,最好将S7-200先学会
    一点建议,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5(秋秋)
  • 雨雨田-细节决定成败
    QQ:1121930977

楼主:
    有什么好资料的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技术论坛应该有你需要的资料
    http://www.ad.siemens.com.cn这是论坛网址
    如果是第一次接触西门子PLC,最好将S7-200先学会
    一点建议,仅供参考

    谢谢师傅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WIN7系统就行了。相对来说,西门子破头软件对系统硬件配置要求略高。

    师傅,如果不重装win7,我的xp sp3.t3400  2.16GHz    ,0.99GB这样的系统和配置有办法安装吗?还有西门子入门要怎么学比较容易上手,要从s7-200开始学起吗?和1200指令区别大吗?有什么入门资料没?谢谢师傅了

网友D:
    先按照《深入浅出系列》学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