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7):
首次接触西门子PLC,查手册也没找到说明。请问是否是取反指令?

网友A:
左边第二栏,指令——位逻辑——找到|N|,鼠标放那别动

楼主:
什么是;负跳变触点?-------是下降指令沿指令。

网友B:
就是触点闭合时动作不输出,当触点断开瞬间时,输出动作
  • 下载积分:+1(住归为)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