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FX3U扩展模块RS-232-DB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7-02-27):
新手求教
如题,三菱FX3U扩展模块RS-232-DB与威纶通触摸屏通信,触摸屏型号为MT6056i,plc端的通信通道应该选择通道1,还是通道2?
通信线缆的接线怎么接,plc端怎么接,触摸屏端怎么接?
通信设置两端都一样 我设置为9600、偶、7、1。

网友A:
仔细查看触屏的说明书,我记得上面有介绍,PLC不用设定任何东西RS232 通信,正常的9针D型插头就可以

网友B:
我有HMI-PLC连接手册..不知道为什么传不了

网友C:
选择通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