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机

楼主(2017-02-27):
做了一台氩弧焊机设备连接处有时打火怎么改进,我有一个电机带动转盘转,转盘上放一个工件,焊枪有两头 焊枪对准工件,另一端夹在转盘支架上,可轴承在转动时有时打火怎么办,请个位师傅指点

网友A:
绝缘处理

网友B:
加滑环,因为焊接必须形成回路,电流特别大。

网友C:
这么大电流肯定会打火,另一端不要夹在支架上,采用其它方式,如集电环.

网友D:
回路电流太大,在底盘下加一个或连个带接线的碳刷,固定好,接线跨过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E:
加大电流滑环

网友F:
首先要确定一下你用的哪家的焊机,这种设备我以前的公司就有的,真空杯焊接台,跟焊机的电流调整有关系的,如引弧电流,时间,再到焊接电流的爬坡时间,焊接结束时的收弧电流曲线,但我们都没有做过处理,直接接在焊台底坐上的,也没这种现象,所以我觉得跟焊机及焊机的调整有关系!!我们用的是松 下的焊机,坏了要送去日本修的,电路板有好几层,相当复杂,唐山松下也修不好的。现在唐山松下的焊机也很不错,在要求不高的地方也可以用用!不到三万就能买到的!!

网友G:
轴承在转动时有时打火会缩短轴承寿命,必须走大电流滑环形成回路。

网友H:
加滑环,电流不要经轴承传导,如果电流特别大可以考虑铜芯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