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求松下PLC编程视频

楼主(2017-02-27):
小弟一直是做继电器电路,现在上班的公司全是用松下PLC,哪位大哥有松下PLC视频教程,望提供一份,不胜感谢,QQ652642918

网友A:
用过很长时间松下的。还有三星罗克韦尔OEM 松下的。总体感觉一般。电源模块偶尔烧坏。输出模块烧坏过一个。keep 指令控制R,有时置位了。无法复位。只能用软件复位。还玩过一次乌龙。就是在一个程序里有两个相同的TIMER.下载到PLC里。然后DT里面的数据全部错乱。开心得不要不要的。松下的还支持语法错误。

网友B:
松下PLC软件 FPWIN PRO 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