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电力变压器到开关柜走线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7-02-27):
电力变压器是800KVA的,到开关柜的距离在200米左右。变压器到开关柜之间怎么走线好?要用到多大的线?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不应该是你管的事吧?
如果你一定要管,最好先培训过再来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应该是你管的事吧?
如果你一定要管,最好先培训过再来管。
国外客户现场安装提出这样的问题。按照国内的话,变压器和开关柜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的。

网友B:
先确定桥架还是电缆?这个得根据现场情况和要求来确定。
200米距离不算近,也不算远。

楼主:
选择电缆。。。。

网友C:
架空或埋地,建议埋地。线径跟据设备用电特性选择,具体可查手册。

网友D:
小蜜蜂跑到国外了啊?
至少要说明变压器的电压等级,因为不同的电压等级,电流是不一样的,电流不一样,则选择的导体就不一样。
如果是初级10KV,次级400V等级的,则初级电流是46.19A; 次级电流是1154.73A,输电距离200米,考虑上电压降,功率因数,选择导体就行了。注意铜材和铝材的导电率。
下载积分:+5(小蜜蜂) 是的,真诚感谢。

网友E:
800KVA变压器满负荷工作电流1130A,按每平方2个电流计算,铜芯电缆应选择VV22-2X(3X240+2X120平方毫米的电缆,距离200米,压降为20V,故应将电缆使用型号变更为2X(3X300+2X150平方毫米的电缆.希望能帮到你。山东禹城韩吉成13969212125
下载积分:+5(小蜜蜂) 真诚感谢!

网友F:
七楼分析的好,学习了

网友G:
距离远电流大就压降就可以导致电器工作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