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脉冲停止后还在动作,只有把PLC拨到停止后才不运转

楼主(2017-02-28):
如题,PLC控制步进电机,当脉冲输出停止后,步进电机还在动作,此时需要把PLC拨到stop才能可以让步进停止,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脉冲口还在发送所以会动,只要不发脉冲就不会动。

楼主:
PLC已经停止输出了,对应的输出指示灯已经灭的,但是步进电机还在动作
引用 网友A:
脉冲口还在发送所以会动,只要不发脉冲就不会动。

网友A:
断开接线判断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你沒有看到本質,步進電機沒有收到脈沖就不會動。

网友C: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脉冲停止后,步进电机还在动作,是一直在持续动作还是动作一瞬间。另外,电机作为执行机构,必然会有滞后现象,即命令与执行会有一定的延迟。当PLC脉冲给驱动器发脉冲,并不是电机立即达到预定速度执行运转。加减速需要时间。PLC只是把脉冲发到了缓冲器中,当缓冲器中还有脉冲时,电机是会持续运动的。丢步的情况此时不考虑

网友D:
换个输出点试试,我遇到伺服脉冲卡顿情况换电机换驱动器都解决不了,换一个输出点就好了
爱家爱china

网友E:
应该是你发脉冲的速度太快,驱动设置的细分不合理电机速度跟不上,所以电机滞后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