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大家好!我是新手正在学三菱plc编程,现在遇到问题是白光触摸屏编程(v-sftv5)上画的开关(交替)用于控制Y0 Y1 Y2 Y3,已经关联plc的四个Y点!但是触摸屏上这几个开关在plc运行模式下没有反应,输出点有时候会闪一下,但在plc停止模式下又可以控制!

楼主:
附上照片一张

网友A:
控制中间继电器M点,用M点驱动Y点看看。

楼主:
首先谢谢你!控制中间继电器也不行啊,也试过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写的程序有问题!触摸屏编程软件那里开关设置勾选plc输出内存和plc指示灯内存也不行!控制M来控制Y或者勾选指示灯内存,或者以上两者都选的话,触摸屏上的开关按下去只有蜂鸣器声音,按键不会凹下去,如果在plc的stop模式下,触摸屏开关直接Y的话,触摸屏上的按键会凹下去,且plc输出端Y会亮,再按一下又熄灭,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楼主:
今天下午换一个简单的程序,一样是那个白光触摸屏,结果还是这样,在PLC运行模式下各个Y点没有反应,PLC切换到STOP模式可以控制各个Y点输出,通过控制M来控制Y点也不行。今下午另外拿来一个新的三菱触摸屏WS-2107来测试,还是和上面所说的结果一样,只有PLC在STOP模式下才能控制,三菱触摸屏上的控制Y点按钮也是按一下不会凹下去!不知道是PLC有问题还是要怎样设置?PLC是FX1N, 触摸屏有白光V606M10和三菱新触摸屏WS-2107!望各位大师不吝赐教啊!(另外PLC程序里没有写的Y点,比如Y5 Y6在PLC程序里没有写的,在白光或者三菱触摸屏上设置的Y5 Y6按钮在PLC运行模式下又可以控制这个两个Y点的亮灭)

楼主:
压缩图片
附件: IMG_20170301_154428.zip (3462 K) 下载次数:7
附件: QQ图片20170301154924.zip (54 K) 下载次数:3
附件: QQ图片20170301155017.zip (42 K) 下载次数:3

楼主:
今早上在FX1N的输入端那个COM点外接开关电源-24V,用这条-24V线手动短接各个X点,对应的Y点都会点亮,证明PLC应该没有问题才对,另外下载与昨天上传的触摸屏图片相对应的PLC程序到PLC再手动短接点亮X0,对应的Y0也会点亮,同时触摸屏上画的手动 Y0两个按钮都会凹下去,把短接线拔掉,触摸屏上那两个按钮会凸起来复位。我写那PLC程序是手动状态才能控制各个Y点输出。(PLC在STOP模式下可以按照程序的要求实现各个动作要求,包括触摸屏画的开关设置的互锁功能也能正常使用,在PLC运行状态下触摸屏上画的按钮怎么按都没反应,只有蜂鸣器的声音)

楼主:
程序不知道有没有问题麻烦大家看看,因为是测试用的,所以X有点乱。
附件: 测试.zip (172 K) 下载次数:6

楼主:
这PLC的RUN和STOP模式是不是相反了啊?请注意看那盖子写的RUN和STOP和拨码开关位置对比,再和看看面板上那两个指示灯RUN和POWER?是不是相反了啊?
附件: IMG_20170302_112516.zip (3056 K) 下载次数:4

楼主:
搞定了,多谢大家!问题是我的plc程序里用X驱动M,再用M驱动Y,问题就出在这里,plc程序把X去掉,直接用M驱动Y就可以正常触摸控制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