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0V配电柜与380V配电柜安装配置

楼主(2017-02-28):
大家好,请教各位。现在手头上有个项目,客户配置690V 7.5KW电机三台,380V45KW电机一台(用变频),主电路和控制电路要做在一个配电柜内,怎么排布比较合理。

网友A:
用GGD吧,上面为总开关(刀开关或者塑壳断路器),下面为分支保护断路器,再往下是接触器变频器,最下面放电机端子和回路控制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