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谁能告诉我威纶通宏指令怎么写
文案:有8根氧蚀,每一根·错误运行时都要报警

楼主:
我可能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没看懂的可以问我  我急用

网友A:
==开关量啊,很好写吧,主要是底层
静水深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量啊,很好写吧,主要是底层

主要是宏指令我不会,开关量不是单片机或者PLC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宏指令我不会,开关量不是单片机或者PLC写吗?

不是,宏很简单,主要是看你是怎么接线的,如果是几个要告警的开关量是串联的话取一个位就好了,如果是并联就多几个位,而且完全可以接线接出来啊,不写程序都可以
静水深流

楼主:
谢谢    已经从单片机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