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变频器通电显示d5p2.0是什么问题?怎么维修?

楼主:
手册没有查到,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

网友B:
不是所有变频器有故障都显示这个的

网友C:
什么变频器呀

网友D:
要先說說型號才行呢。

楼主:
宏业变频器
引用 网友C:
什么变频器呀

楼主:
宏业变频器,贴纸掉了,看不到型号。
引用 网友D:
要先說說型號才行呢。

网友E:
自检没过去,正确的读法应该是DSP2.0,这种情况查下驱动板开关电源的各路输出是否正常,主板5V 3.3V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换主板吧
各大品牌机器人维修,18662579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