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8):
怎样解释这几段?比较容易理解点谢谢了。

网友A:
读取智能模块:[FROM n1 n2 D n3]
n1 : 智能功能模块的起始I/O 编号(BIN16 位)。
n2 : 读取数据的起始地址(BIN16 位)。
D  : 存储读取数据的软元件起始编号(BIN16/32 位)。
n3 : 读取的数据数(BIN16 位)。
例:[FROM H3 K817 D0 K1]:H3为PLC参数I/O分配设置起始XY编号;K817为LD75定位模块轴监视数据Md.31状态轴1存储缓冲存储器地址;
D0为数据读取存储对象;K1为读取的数据个数;

读取智能模块:[TOP n1 n2 S n3]
n1 : 智能功能模块的起始I/O 编号(BIN16 位)。
n2 : 写入目标的自站CPU 共享存储器地址(BIN16 位)。
S  : 写入数据或者存储写入数据的软元件的起始编号(BIN16 位)。
n3 : 写入数据数(BIN16 位)。
例:[TOP H3 K1503 K1 K1]:H3为PLC参数I/O分配设置起始XY编号;K1503为LD75定位模块轴控制数据 cd6重启动指令 轴1存储缓冲存储器地址;K1为数据写入值;K1为写入的数据个数;

网友B:
看模拟量说明书

网友C:
我覺得您應該把手冊多看看。對提高水平用很大的幫助。

网友D:
网上多着了下载学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