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调试软件

楼主(2017-02-28):
我安装了三菱伺服调试软件(MR Configurator2) 不能正常使用,打开就提示错误,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操作系统的原因。或者装了那些流氓卫士,流氓电脑医生之类的软件了。

网友B:
重新安装,软件问题 电脑问题

网友C:
用32位WIN7系统稳定些.

网友D(2017-10-06):
我也碰到,还没有解决,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E:
你的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