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S2110-WTBD 只能导出画面 写不进画面

楼主(2017-02-28):
导入画面的时候经常报错,触摸屏也是卡在了等待中这样的一个界面;断电在导入还是不行;但是通讯又是可以的,可以将触摸屏里的画面给导出到电脑上,各位师傅这个问题怎么结局啊?

网友A:
可以先更新OS后再写入。

楼主:
OS 我安装了 因为换了另外一个触摸屏是可以的;我好想改了报警日志里的变量给他删除了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