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7-02-28):
CP1H PLC,执行PLS2指令,当脉冲输出当前值等于某个设定值时(该值并不是PLS2指令中的脉冲输出设定量),驱动101.00输出,该怎么编程??

网友A:
读取当前发送脉冲量啊,读取的数值进行比较,就可以了
关键是怎么读取和比较,当脉冲频率较高的时候,周期比PLC的扫描周期还要短,单是用一条比较指令的话肯定会有误差吧
  •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网友B:
    同意一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读取当前发送脉冲量啊,读取的数值进行比较,就可以了

    需要到那么精确吗?你是想刚刚等于的时候才输出一次还是怎样?还有其他方法,用到高速中断和立即变更状态指令。但是速度上快了多少就不好说
    是的,刚刚等于的时候输出一次!具体用哪个中断?西门子200中有高速计数器可以对脉冲输出的当前值进行计数,当计数器的当前值以设定值相等时可以产生中断事件,不知在CP1H中要怎样才能实现?请大侠指点。。。

网友A:
    首先把脉冲输出点并到高速计数器点上,设置成一样的计数模式,然后使用ctbl指令,对该高速计数器点执行中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