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教一下前辈们,三菱PLCFX3U-485-BD如何和温控表接线啊

楼主(2017-02-28):
我想用一个FX3U-485-BD通讯模块和一个有485通讯功能的台仪温控表通讯,485BD上面有5个接线口,温控表上面只有两个,该怎么接线啊?好像听说还要接电阻,这电阻到底应该怎么接啊?多少欧的电阻呢?我想先确定接线,程序再根据手册慢慢摸索,希望有前辈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A:
SDA,RDA联在一起 SDB,RDB联在一起 并联一个110Ω电阻、电阻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A,RDA联在一起 SDB,RDB联在一起 并联一个110Ω电阻、电阻可以不要
谢谢你的回答!SDA和RDA并联,接温控表的正还是负啊?还有,这电阻接不接都不影响通讯吗?

网友B: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三菱FX3U-485-BD模块应该是有带电阻的,而且是拨码选择的,有110欧和200欧的吧

网友C:
如一楼所说,SDA,RDA联在一起 SDB,RDB联在一起 温控那头接DA,DB。SG屏蔽接地

网友D:
我刚弄过485 BD 和电力仪表通讯,建议先看通讯手册,手册里写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