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1):
这是磁电式传感器,输出的是交流电。需要经过电路放大,整流,整形才好用。

网友A:
你这不就相当于测开路电压么?肯定是12V啊

网友B:
你接电流表就看得到变化了。

网友C:
问题描述得很清楚,图文并茂

网友D:
先学万用表怎么用,再学什么是短路

网友E:
并联测电压...

楼主:
我把这个接线图中的中间继电器去掉。换成万用表测量不对吗?

网友F:
万用表的电压档,内阻那是相当的大啊。你这样串进去,ABS轮速传感器没有正常工作。
Q183996768

网友F:
你可以把万用表从你的测量回路中去掉,在你万用表的位置串一个合适的电阻(取决于你轮速传感器的工作电流),然后就可以用万用表测你回路中的电阻上的电压来判别脉冲了。
Q183996768

网友G: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67553]

我把这个接线图中的中间继电器去掉。换成万用表测量不对吗?

在负载电阻上并联LED,万用表都不用。

网友H:
引用楼主lzhpsky于2017-03-01 12:36发表的 汽车的ABS测速探头是怎么接线的?怎么没有脉冲输出? :
打算用ABS测速探头做一个测试仪,目前硬件齿轮有,12V的电源有,探头有,是2线的带磁性,出线是棕色和白色的2根。

大家看下面的接线图,我把探头的2根线连接到电瓶和万用表上,万用表打到直流电压档,连接好后,旋转齿轮无论怎么动,万用表显示的一直是12V,正常的话信号不是应该0和12V变化吗,怎么不变呢?我的接线图有问题吗?探头接12V对吗?

旋转齿轮探头应该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我如何来检测它?打算接到脉冲表上来测脉冲,但是探头怎么接线也没有脉冲输出,怎么办?

这兄弟,你先把万用表使用的基础知识学好吧。像这样继续下去,就算瞎猫碰到死老鼠,偶尔做对了一次,以后再去碰220,380v线路,早晚也会害了你。